外显一切正常 内显无反应求高手解决!!

楼主(2011-06-02):
ASUS机子  F系列的  具体型号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   现象是外显一切正常   内显无反应(灯管不亮,不是暗屏,屏上根本就没字或LOG)可以肯定的排除屏, 显卡未排除。 屏接口对地阻值正常...
如果排除显卡怎么解决?(前几天就遇到这种机子,型号记不清了,这个机子换过显卡 换过屏   换了以后还是外显一切正常   内显无反应)

网友:
顶起....求高手解决

网友:
看一下是什么型号的显卡,这种问题是多数就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希望吧!前几天遇到的机子  显卡都换过了 最后还是没修好! 纠结.....

网友:
你把屏拆下来点下 能点亮说明就不是屏  就怀疑显卡了  我遇见很多 大部分都是显卡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