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我摸不到后脑确解决了问题的机器!

楼主(2011-06-02):
接顾客一神舟,问原因掉电!
于是通电检测,看电流 OK过了机器也点亮了 看着进到系统了  啪!熄火掉电. 两次相同效果.进安全模式 VGA模式  晕倒 进不了 好不容易等到要进了 啪!相同结果.
没办法了一步一步来吧 先卸内存 卸光驱.硬盘 吗的最后一直卸到主板.干~!没辄 往BGA上一放直捣北桥!
从台上拿下来一凉..心一念吗利马里HONG! 电流过了 系统进了还真没掉!

网友:
你还真牛啊,直接就搞北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来的呢

网友:
是呀,神人,直接搞北桥

网友:
呵呵  叫我没有那么大胆

网友:
我也又个联想的机子跟你的问题一样 一直没弄 等到想弄的时候 板子都点不亮了

网友:
   牛人啊!掉电的原因有很多啊!一半以上会是散热的问题!我搞过就给CPU加硅胶酒好了、、、、北桥一般是到最后的最后才去干的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 还有事那重起键 吧所有的键都拔了

网友:
太棒了,楼主也太勇敢了吧,冒似现在这个时期的掉电很多是由散热引起的

网友:
直接搞北桥,你就不怕不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LZ厉害啊  还会魔法啊

网友:
主要是咒语起作用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还真不好说  只能解释为经验吧

网友:
呵呵 纯靠经验啊

网友:
真胆大..不到最后查不到问题不愿意做bga

网友:
直接作bga,牛。

网友:
都你这样修本的话,卖板的发财了,,

网友:
真是位牛人!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下的结论干北桥,一般北桥是到最后才干的。

网友:
太帅了 能晕上 运气真好

网友:
维修实践经验丰富 遇事就有把握

网友:
这是经验问题!神舟的机器里经常碰碰到这样的问题的

网友C:
牛人,直接搞北桥,我的话想看CPU散热在决定,最后搞北桥。

网友:
不会是通病吧,,,不然楼主怎么直接干北桥

网友:
有点标题党的嫌疑,一后修机器还是细心,一步一步的来的好!

网友:
你是真厉害啊 楼主 直捣北桥

网友:
做北桥是实在没办法才做的,什么问题都没查就做,服了,难道是咒语起作用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