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是MCU坏了吗?

楼主(2011-06-02):
现在驱动板上的5V,3.3V,1.8V供电,都正常,按按键能开关,就是开的时候那个电源灯常亮,正常是闪黄灯,开的时候点灯3.3V,也正常,想问一下,是MCU坏了吗?
电源

网友:
也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,,

网友:
是吗,这个雷击造成的故障,高压板上的4620已经爆了

网友:
程序面大你可以试试先软后硬

网友:
什么机子啊?没说清楚,如果你接信号了还会是黄灯吗?

网友:
同意先软后硬的办法

网友:
刷屏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程序方面找到的话可以先刷下。

网友:
先拆掉高压电路看,电源是否有问题,如果不行再查驱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