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维修c461不触发!

楼主(2011-06-02):
接同行二台联想本本,c461不上电,F40a不定时掉电!接机,上可调电源,c461有待机,3,5V正常,开机无反应!EC是KB926Qf。测EC主供电VCC3.3V,AVCC3.3V,ECRST# 3.3V,ACIN3.3V,EC_RSMRST#为0V,LID_SW#为2.2左右,其它各相应脚都有3.3V,按开关,32脚ON/OFF#电压有跳变,说明开关信号送过来了,但EC18脚PBTN_OUT#一直为3.3v,也就是收到信号,但没有发出信号到南桥!问题应该就在Ec及bios(这机子bios参入触发),测得EC与bios之前有数据交换,没有示波器,用万用表测得电压不停的变化,想应该有数据交换吧!但为了保险,还是把bios取下重新写了一次,还是一样!现在确定问题就在Ec这儿了,因为有的机子EC_RSMRST待机正常为3.3V,所以想以为Ec坏了,换一个全新,故障依旧!看来EC_RSMRST为0是正常的, 接着查ec工作条件,测得LID_SW#不是很稳定,从2.2到1.5之前变,这个是休眠信号,正常应该为3.3v,为什么变化呢,跑线路,如图: 比较简单,测得D14稳压管坏,导致电压不稳定,因为没有相应元件换,去掉,直接整一个3.3v接上,不知行不行,想想休眠开关不用也没有多大关系吧,开机一切正常!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不是还有一台掉电的?

网友:
看来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呀,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  向你学习

网友:
楼主的思路还清晰  是怎么学习的呢

网友:
要怎么样学习才有楼主这种水平呢??楼主能分享一下学习心得同体会吗?

网友:
休眠开关电压一定要问3.3V   不然可定开不了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