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20的BIOS 密码怎么解啊?

楼主(2011-06-02):
今天刚刚爱如何是好接修一台DELL D620,要解BIOS密码,看啦论坛上的贴 子 感觉还是没头绪!  请教一下  该如何是好

网友:
顶下  我也想知道答案

网友:
刷过BIOS吧,

网友:
放一下电子看行不行!!不行的话还是要刷BIOS。

网友:
常规方法,放电,刷BIOS

网友:
后门解密595B

网友:
换IO 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IO  密码在io里面

网友:
去搜索595b的解密软件.坛子里边有的!

网友:
用软件或换I0都可以。

网友:
刷BIOS或者把同机型的BIOS芯片换过来。

网友:
密码存在IO里面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