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X31 被摔过,已修复!

楼主(2011-06-02):
机型:IBM X31
故障:摔过之后就开不了机,
维修过程:经检测为小短,待机电流为0.12,马上拆机,裸板还是小短。于是开始量各电感阻值,发现正常,本来想小短应该很好修,量到哪里不对,就采取烧击法就OK拉!怎么都正常呢!这时我就仔细的观察主板,最后发现对 照点位图,有个电感缺啦,在仔细看我拆机器的周围,居然掉啦一个电感。看来还是不细心啊!  搞维修的,一定得细心才行!不然很简单的问题都会变复杂1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嘛。学习了。。

网友:
把电路图贴出来 让大家学习一下

网友:
呵呵,深有同感,今天咱也修了一台X31的机子,拿来时客户说机子反复重启且无线网不能用。于是接电流表开机确实如此。拆机裸板点依旧重启,首先想到排查键盘上的开机键,再次接好键盘按下开机键,当电流大约过CPU后迅速拔下键盘,此时电流稳定在0.6A左右不再掉电重启,确定为键盘问题。将键盘上的开机按键拆开仔细检查,发现开机键下的橡皮帽与键盘电路板之间粘有一根头发,随即将其清理并将橡皮帽用酒精清洗。一切就绪接上键盘开机,此时不再重启图像正常显示。
   接着进系统检修无线网问题,查看无线网卡驱动正常无线上网的设置也正常,无线网与有线网之间也可正常切换,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装机!装好整机测试发现无线连接上就又自动断开,不知何故?郁闷.........无奈拆机检查无线网卡,发现网卡上的那两根线接反了!
   真是头大!将线接好装机测试,一切正常!此机修复!维修呀  没耐心和细心是干不了滴!!

网友:
无线网卡的线不是没有正负之分吗,我都是不分的,也没出现无线网卡不能用的

网友:
天线好像不分正反吧

网友:
楼主运气真好 遇到个故障明显的
我们有时遇到很多摔过后掉件客户还通电的   好多都短路
短路修好后  有些能亮机  却发现时亮时不亮  PCB断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