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花屏,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什么

楼主(2011-06-02):
电脑开机花屏,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什么
解决办法
电脑

网友:
弄显卡撒 BGA做下就好了

网友:
1,显卡 显存,3.内存,看你的机子是集成的还是 独立的了

网友:
先换显卡 试试 不得就换内存 一般都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是集显还是独显?

网友:
这问题问的。呵呵。以前新机花屏,全换内存。旧机花屏,加焊显存和GPU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复杂的 首先要看显卡有没有坏掉 或烂掉 等等 哎 很麻烦的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的问题 内存坏了也有可能

网友:
换个显卡试试 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显卡插槽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