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上的芯片

楼主(2011-06-02):
讯景显卡GF8600GT上有个芯片,八个脚的,其上写有“AT88****”,后面的*号代表无法看清识别,请问各位,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是什么?其作用是什么啊?

网友:
还有一个是“78H514K”的,其作用是干什么用的,请大侠指教

网友:
上面那个应该是BIOS 下面那个应该是门电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T88**,这个芯片是辅助显卡播放受保护视频用的,一般不会坏,工作原理不明。78H51K,这个像是温度监视芯片,比较高端的显卡上监视温度的都有四处:GPU(这个温度可能也是那个八脚IC所测),GPU环境(就是这个八脚的东西),显存和GPU二极管(集成在GPU内部的)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BIOS芯片,在这张显卡上有,“AT88****”不是你说的BIOS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“78H514K”
可能你说对了,是门电路,它的位置非常靠近信号输出端

网友:
“78H514K”
有14个脚,AT88****有8个脚

网友:
今天又接修这样一张显卡,终于看到那个八个脚的芯片上的字符了,是AT88SC
接触式IC卡-ATMEL芯片AT88SC系列智能加密卡
采用ATMEL公司2001年9月份新推出的智能加密芯片,可以提供从1K位到256K位的智能加密卡。与其它卡相比,智能加密卡具有以下特点:   提供从1-Kbit 到256-Kbit用户容量的系列智能加密卡; 对称动态双向认证,使用64-bit加密密钥来认证卡和读写机具; 带错误计数的加密口令,每次使用时有不同的密钥; 线路加密保证数据的安全性; 读写时加密校验,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; 防拔插,避免数据错误或低电压时覆盖数据; 双通讯协议,支持ISO7816-3异步T=0协议和I2C协议; 可应用于现有所有与PC/SC协议兼容的读写器; 所有不同容量的智能加密卡读写方式相同,可以在不改变软件的情况下,改变所选卡片的容量,或在同一系统中使用不同容量的卡。 工作电压:2.7V-5.5V,支持低电压操作。

网友:
帮你顶下吧  高手来说下

网友:
按六楼的方案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