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报0701错误

楼主(2011-06-02):
联想SL410开机报0701 USB错误,插外接USB键盘都能够正确识别,按F1还能进CMOS,就是报0701 USB错不能进系统,分别查给USB供电的几个管子U40 USB_OC#8U35 USB_OC#0为高电平3.3V,U40 USB_OC#8为高电平3.3V,U4 USB_OC#9为0.56V不正常,查线路USB_OC#9经R540 8.2K电阻上拉至3V_S5,量这个电压3.3V正常,R540 8.2K电阻正常,打USB_OC#9对地阻值有1K多,和U40 USB_OC#8、U40 USB_OC#8对地阻值一样,怀疑IBM南桥这个功能部份坏,换后开机OK。

网友:
ASUS的也是报错,USB过流保护,换南桥好的,ibm这个南桥是不是有通病?

网友:
经验,分析得很清晰!学习了!!!!

网友:
IBM南桥都有这通病

网友:
ibm这个南桥是不是有通病

网友:
楼主 请问一下USB_ OC# 是什么意思啊  能告诉我一下吗

网友:
是数据传输的信号吗  还是?

网友:
这种问题算不上通病,只是有个把intel的桥出问题。

网友:
对,IBM的这个桥是有这个问题,USB出问题的挺多的,我见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记下了,还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讲的很明白呀

网友:
USB报错都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碰到过一样的问题,也是换南桥OK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