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00M 报错

楼主(2011-06-02):
今天收到一台DELL 700M本子,故障是开机会“嘟嘟。。。。”响,本以为是键盘坏了,把键盘拆下来还是会响,把键盘接口旁边的小电容拆了,不行,换IO一个样,不知什么问题了
DELL

网友:
打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吧

网友:
换个内存插槽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