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R45换显卡后温度过高无解!

楼主(2011-06-02):
明基R45,G86 630显卡,换完显卡后(加了散热铜片),开机看电影五分钟后鲁大师温度监测显卡就达到75度,
换了新的风扇,依旧,淘宝上定不到新的导热铜管,又定了个拆机的,装上去情况一样!
请教如何解决??

网友:
有的不准的  不行你换个试试

网友:
不加铜片还好点 我今天弄了个T61加了铜片开机温度就74不加铜片开机50几度  跑压力测试3分钟都没有报警 建议吧铜片去掉

网友:
显卡是改良版的吗,不会是打磨的吧。

网友:
换的芯片不是全新就看能用多久好

网友:
有些机子是这样的,像联想F31,随便看个电影什么的都七十多。后来心一横改长转了。

网友:
两种情况,一是你加的铜片是不是厚度不对,所以没有平压紧压住芯片,还有就是有些机器是这样的,把风扇改长转会好很多。

网友:
换打白胶的 全新显卡  用好硅脂

网友:
看看铜片和显卡的接触面是不是平行的,不平也会散热不好

网友:
打磨的芯片 发热量特大

网友:
风扇改常转了,换的显卡是拆机603的,还是没解决办法,散热铜片不同厚度的都试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630的显卡怎么会是改良的呢

网友:
换个别的软件测测

网友:
看看热导管是不是坏了啊

网友:
铜片厚度可能不够

网友:
我遇到个asus一开机70度客户都一直在用  他是amd cpu 北桥显卡三大火焰山都弄在一起了你说让俺咋弄。无能为力啊

网友:
换改良的不该有此问题,除非你显卡芯片有问题。借问,楼主有这主板的图纸吗-