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P5V-X SE 问题

楼主(2011-06-02):
 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5V-X SE主板 开机不走码。测主板各个电压没有1.8V,判断RT9214坏。更换一个全新的。开机电压有了1.9V 正常。装上U 内存开机走码26 屏亮以为搞定了,还没等我开心,机器停机了。再次开机进CMOS 没法进 显示BIOS出错,刷BIOS 还是老样自动关机。不知怎么搞了。没实力 请高手给点思路。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LOGO画面具体显示的英文是什么。

网友:
显示 找不到键盘 BIOS问题。朋友给看的说这样的意思。

网友:
你可以清一下coms电池 或许在刷一下bios

网友:
是不是15S关机的那个
USB供电

网友:
谢谢大家-你们说的都做过,BIOS刷了。电池也拿了放电也做了。瑞昱你好! 你说的我不理解。其实这块板,客户不要修了他拿回去了,在我这里买了一片。只是我想了解这样的故障。对以后维修也许有用。

网友:
我发过ASUS官网维修经验里有出版这样的故障原因

网友:
内存坏了也提示这个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