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安泰信APS3005SI直流稳压电源维修

楼主(2011-06-02):
安泰信APS3005SI直流稳压电源的电压调不到30伏,最大调到十多伏,里面的继电器老是动作,电压不停的变动,维修起来束手无策,谁有它的原理图更好

网友:
可调电源一般很好修的  先检查电位器  调整管  反馈电路 431   和稳压管

网友:
呵呵,有电子基础的.修什么都可以..要是半路出家的.可能电源最不好修了..

网友:
我到觉得修电源要比修其他的东西要简单一些。象主板都要测一些信号,芯片又多又找不到图。电源 的芯片比较固定。

网友:
它是通过反馈来调节的

网友:
修好了,是三极管的问题,我觉得怪,三极管拆出,在外面量是好的,有可能在通电时就不好吧

网友:
请问是哪个三极管,本人两台,一台坏了,出现的问题跟你的一样。谢谢。

网友:
我也想问7 楼问过的问题

网友:
电位器端压管和反馈一个一个查。安泰信东西越来越不行了。还好我用求精的

网友:
我也想再买个安泰信的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型号,现在只能调到26V,而且在使用的时候电压会一直在跳变的,用了才半年,最近才出这样的问题,

网友(2011-07-08):
你好,我这台也是这样的问题,有时候最高只调到十多伏左右。现在使用起来提心吊胆的,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电压跳过三十多伏。能告诉是哪个三极管的故障吗?谢谢!!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故意的,怎么不告诉是哪个三极管

网友(2011-08-07):
小小白路过,学习中

网友:
为了减少调整管的功耗,在AC输入端加抽头用继电器控制。电压输出低时继电器不动作,调整管最大输入低,功耗小,当继续调整输出升高,高到设计值继电器动作〔实际是三极管导通,应该就是这个三极管〕

网友:
楼主怎么不说是那个三极管呢

网友(2011-09-08):
我的返修到保修站了  。不修还好,修了以后是用10多分钟电压直接是0V了 。重新开关一次又正常

网友:
是C1815的三极管,但最好看把拿调电压的电位器也换掉

网友:
找找电压调节或者电流调节的副可调电阻。很可能是那东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