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F卡的问题 求高手解读....

楼主(2011-06-02):
TF卡 显示0字节,无法格式化,无法打开,DISKGEN显示0磁头0柱面1扇区错误怎么修? 要里面的资料,还要这个卡!
格式化

网友:
跪求 高手请回答 谢谢

网友:
TF卡 显示0字节,无法格式化,无法打开,DISKGEN显示0磁头0柱面1扇区错误怎么修? 要里面的资料,还要这个卡!

网友:
多大的卡?
一张卡才几个钱,想办法保住数据就成了

网友:
卡倒是没事,大不了你给他个新的,主要是里面的东西,先在网上找点软件试试吧,可以后格了再恢复

网友(2011-07-02):
用回复软件 扫下 应该能弄到

网友:
用数据恢复三剑客交叉扫描

网友:
MBR出错,看其他扇区能否正常备份出来,再做分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