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 有修过这个机子的吗 索尼PCG-43DP

楼主(2011-06-02):
(图片)

网友:
内容空白的呢

网友:
晕了 照片怎么不显示啊

网友:
晕了。照片还是不显示。。。

网友:
请你把问题说清楚+

网友:
没东西啊。。。。楼主编辑下

网友:
把问题说明一下,发照片不一定看到

网友:
今天下午接了一个笔记本索尼的PCG-43DP

这样的笔记本第一次见到特别是内存就从来没有见

先通电,电流到0.4左右按开机键没有反应,量开机键电压3.3.从外围看来没法简单解决了,
下一步拆机

网友:
拆机测量3.3V 5V输出正常,就是这两个电感发烫,后来发现是南桥发烫,并且其中一组的USB的一根数据线对地阻值是2,另一根正常是495,两根数据线之间的阻值是409和489,我怀疑是南桥坏了造成的短路才有的一插电就有0.4左右的电流,想要继续深入检测一下但是这个笔记本以前根本没有见过,也找不到图纸,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修过这个机子,下一步应该怎么办。

网友:
SONY TR系列机器. 10小本.这机器没图纸的.日本原机. 而且这机器不好修.也不太好卖.

网友:
有修过这样的几台机器,板载内存和南桥和PU很容易虚焊,但是你这个是短路了,就要查了

网友:
从参数上看奔腾M733是DOTHAN核心的一般搭配915芯片组,南桥一般是FBM的,

楼主你也找到了不正常的地方啦,逐个修好,待机0.4A,待机电路肯定有地方短路了,
USB接口有条数据线对地2欧,应该就是它拉,

接下来,跑下那条对地2欧的USB数据线,看看过哪里,直接进南桥的话,直接换个南桥应该OK了,

不过个人习惯,桥一般最后干,先查容易的,3/5V供电电感发烫,测下对地阻值,看是否有短路,另如果3/5V大电感发烫那么,仔细摸一下待机电路的小元件,比如MOS管,系统供电IC,参与待机的EC旁边的电容是否烫手,

如果懒,直接把南桥拆了,把焊盘锡拖干净,接可调电源,看待机电流正常了那就是南桥咯,

网友:
SONY  富士通的机子拆芯片 做BGA  记得主板拍照 记住芯片的方向脚位 这些主板一般没丝印的

网友:
待机都这么大了肯定能摸到哪里发烫呀,还有日本的机器本来就做得变态,没见过很正常

网友:
先换个南桥看看,如果不短路了,但还不触发,再查IO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  这种 板子  不好修 啊

网友:
肯定是南桥了,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