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25开机电流停在0.67左右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1-06-02):
DELL1525拿过来不显示,插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.67就不跳变了,以前修过几台遇到过BIOS电池没电的,不过是AMD芯片组的居多,以为一样是电池没电了吧。拆机起来测得电池电压正常,看来是其他问题,接着量CPU的CPURST正常1.05,CPURST出来了,南桥没问题,就是不跑码,那不是BIOS问题就是北桥问题了,BIOS可能性大点,先照常刷完BIOS故障依旧,难道是北桥有问题,直接把北桥换掉还是一样,晕了,不是北桥没做好吧,拿起主板仔细的看了又看,才发现原来CPU跟北桥之间有一条信号线断了,把它补上此机修复。机器拿过来没仔细看看主板所产生的后果,只是单凭经验就直接杀BIOS取桥了,凡事无绝对啊

网友(点评):
CPU与NB信号线断很少,怎么会断呢?想不通。。。

网友:
你怎么看到信号线断掉的?目测还是打值?

网友:
经验有的时候会害人的啊

网友:
是很奇怪,PCB是原厂设计做工导致的断线吗?

网友:
很明显吗/?

网友:
  上的假负载测的?

网友:
怀疑原来可能是bios或北桥问题,做的过程中不小心造成主板划伤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