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spire 5570通电不显示

楼主(2011-06-02):
   前2天接到一台Acer aspire 5570的本子,能加电不显示。电流到0.82不跳变,也就是整个机器都没有工作起来,根据电流能到0.82,判断应该所有的电压都起来了,打所有的电压,的确所有的电压都起来了。于是查CPURST#无电压,PLTRST#也没有电压,再查PCIRST#也没有电压。那么应该是南桥没有工作起来吧,查南桥的工作条件,电压正常,时钟也正常,那应该是PG有 问题了?接着查U36的ICH_PWROK和IMVP_PWRGD都正常有3.3V电压,ICH_PWOK也有3.3V电压,那PG也正常啊!那肯定是南桥有问题了,摸摸南桥也不发烫,咋就没有PCIRST#。是不是虚焊啊!想到此处,就把南桥加焊了一遍。加焊完后,测PCIRST# 3.3V出来了,再测U11的4脚PLTRST#也出来了。加上CPU和内存,电流从0.82到0.76然后一下就到了1.24,1.46.应该点亮了吧。接屏,可惜只有背光,没有显示。郁闷啊,这个板子以前别人已经加焊过显卡,是不是显卡还存在虚焊,于是加焊显卡,冷却后再接屏,还是一样 啊。看来只有从新植株了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做完后再上屏,Acer出来了,装好。测试3小时没有再发现其他问题,此机修复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

网友:
这机器十有八九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楼主是加焊南桥好的啊  楼上怎么说是显卡的问题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4楼的朋友是不是没有看懂啊,咋会这么问呢?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请问一下楼主ICH_PWROK和IMVP_PWRGD,这两个信号在哪测,是不是南桥工作的两个重要信号??最后,谢谢楼主分享经验,收藏了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看没看图纸啊,在U36测

网友:
唉,真笨,没有认真看图,谢谢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