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PQ62是如何导通的

楼主(2011-06-03):
如题,谁知道绝对是高手

D620的图纸

网友:
你看不出它是输入输出与工作条件呀,再认真看一下你就明白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有点特殊的,我根据实测推断G极是由PQ306和QPQ307分压得来的开启电压,但是它所分的电压却是输出电压

网友(点评):
而时序上ACAV_IN是在+PWR_SRC之后产生的,晕哦

网友:
G极实测1.8V左右

网友:
呵呵俺也是新手,没看清楚抱歉哦,改了一下发楼下

网友(点评):
DC_IN和PR306是没有物理连接的

网友(点评):
先不考虑电池,+PWR_SRC是由PQ62产生的

网友:
哎,俺也是新手

网友(点评):
关键是如何过来的

网友:
PQ62和PQ66,都是P沟道管子,说明是低电平导通的,

DC_IN有的时候,左边的ACAV_IN信号也是有的应该,然后PQ63导通接地,保证PQ62的G极电平持续拉低,使PQ62持续导通,

DC_IN有的时候,另外一路经过PD48,到PQ66的G极,这个时候是高电平,PQ66截止

当DC_IN没有的时候,PQ62没电压到,所以不工作,这个时候PQ66的G极是低电平,左边的SBATT+电池电压就顺利到了PWR_SRC,不是保护隔离前端就是公共点了,

DC_IN没有的时候,ACAV_IN的信号因该是EC发过来的低电平,保证PQ63截止,那么PWR_SRC就不会被PR306和PR307拉低,保持PQ62截止,防止PWR_SCR的电压回流到DC_IN线路上

网友:
好像关键点在ACAV_IN信号控制PQ63是否导通、接地,从而控制PQ62和PQ66是否导通,还有PQ64,当电池供电的时候,防止BATT+电压回流到DC_IN一端,它也会导通哦

网友:
新手,来学习了.

爱问 -2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路过,学习

爱问 -2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+SDC_IN电压可以通过PQ62的内置2极管导通,但是这是小电流形式的,带不起负载。然后PQ62  的1,2,3脚在通过那2个电阻分压,前提是ACAV_IN是高电平,然后Ug《Us场馆就导通了可以带起负载了,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拍砖

网友(点评):
跟我猜测的一样,根据时序ACAV_IN在PWR_SRC之后产生的,那PQ62的导通只有这种情况了,ACAV_IN出来后就分压了 但不完全确定,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答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当ACAC_IN为高电平的时候PQ62导通。PQ62的第4脚应该为9V左右。

网友(点评):
错,实测1.8V 左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么小呀!这是什么机子上的呀!我一般量过来都有8-9V,这量过那么小的。这是一个适配器和电池切换的供电电路,没什么特别的呀!

网友:
谁说下PQ64是干嘛用的,怎么工作的/

网友(点评):
对呀,关键是PQ64的工作方式

网友:
LZ说下是什么机器的图,自己去找来看看

网友(点评):
D620的,正文里已经提到了,仁宝的图纸

网友:
改了一下这样比较直观

网友:
感觉那个PQ64有保护的意思,在适配器存在情况下,防止大电流过来击坏PQ62,所以让PR305对地分流一下,前提是ACAV_IN要能到达,个人理解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有这个可能,期待高手来详细解答下

网友:
6楼的朋友说的好详细了

网友(点评):
你仔细看下呀,一般的我就不在这发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分析得很好啊。。学习了。。。
      对电路图还不太了解。。

网友:
PQ64就是起防止浪涌冲击保护作用的,它的导通过程不需要ACAV_IN提供,我来说明一下:当SDC_IN接入瞬间,PQ62是截止状态,因为这里PQ62是P管,截止时4脚为高电位即=SDC_IN电压,该电压经PR306送给了PQ64的G级从而让PQ64完全导通到地(此时PQ63是截止状态的N管,ACAV_IN信号还未产生),PQ62的4脚电压还经过PR307送给了后级启动部分IC

网友(点评):
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G极的高电平是从哪里来的,输入极D和PR306是没有连接的,这点你也许没注意看

网友:
当ACAV_IN信号产生以后,PQ63导通-PQ64截止,浪涌保护过程完毕。

网友(点评):
看来还得继续期待高手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PQ64 G极的电压是经过 PQ62 PR307 PR306来的呀,如果是防止接适配器的瞬间烧PQ62的话还是成立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肯定有一个电压从PD47过去的,你把PQ62拆了量一下,PQ62的4角是PR306和PR307的分压,在ACAV_IN正常的情况下!楼主能说说是什么机器吗?贴的图纸看不全!

网友:
学习中,希望高手给个好的说明,期待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胡乱说一下:19V从+SDC_IN一路经PD48到达PQ66的第4脚,使PQ66的SD方向保持截止状态;另一路经PR305到达PQ64的D极;还有一路经PQ62的体二极管,产生+PWR_SRC,这个电压经过PR307到达PQ62的G极,再经过PR306到达PQ64的G极和PQ63的D极,使PQ64完全导通,使+SDC_IN经PR305接地分流,防止  需要由+PWR_SRC产生的电压  因故障未能产生,损坏PQ62。如果ACAV_IN能产生,会导通PQ63,使PQ64截止,PR305的任务完成。+PWR_SRC经PR307和PR306分压,产生1.8V左右的电压供到PQ62的G极,使PQ62的DS完全导通,能带大负载

网友(点评):
总结的不错呀,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