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2N-X华硕

楼主(2011-06-03):
我前天修到一个华硕M2N-X的主板,,开机跑D5  E9 报软区错误,,我刷新BIOS解决问题了,,而今天客户又拿过来说现象还是一样,把我叼了一顿,,,说我没有修,我又直接刷BIOS又可以呢,,,他说拿回去开了一下机又报错了,,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老是坏BIOS,,,现在也没有找到是什么问题呢,,求高手解答,,谢谢。

网友:
可否换个芯片或查一下供电是否正常还有外围电路I/O

网友:
你刷其他的版本试试,我以前也遇到过
老师丢失BIOS。

网友:
换一个版本试下。,都有显示了你怎么还看诊断码干什么?是不是Cmos电路问题导致不保存设置?

网友(点评):
这种问题,我们只能给他出点意见。这种问题不好搞

网友:
我昨天也遇到一块和这个型号一样的板,有复位,电压都正常,跑码但不过内存,换内存,加焊桥都不行,刷bios后直接显示F0不跑码了,刷了好几个版本都不行,都不跑码,又刷回原bios,重新跑码挡内存,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的原因啊?

网友:
内存问题也会出现当E9

网友:
是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啊!换个刷下看看

网友:
注意bios的外围电路 和 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