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00 跑0.4a掉电 维修

楼主(2011-06-03):
故障:dell 1400 跑0.4a掉电
   拆机看,独立显卡 二话不说  显卡加焊 再说(通病)
  主板还有点温度 点机 电流上来了 (以为修好了)装机 ,我晕,涛声依旧
  看看论坛,一般说用 风枪低温找故障点 试试没有用;
分析:0.4a掉电 机器保护,肯定有一组电压没有上来
测量:电感3.3v 5v,1.8v 1.25v vore1.03v 1.5v 正常
没有头绪了,只有在基地下载了 看了看图纸

  和分析的一样 电压 run不正常 5V_3V_1.8V_1.25V_RUN_PWRGD 这个信号 不正常 肯定要保护了
  既然这样 测量电压 _run的值 发现3.3v 电压不正常 c27上的 1.3v
也就是 3.3v_run电压不正常
这个电压是

pq49提供的 量第1,2.3脚 电压 1.3v 慢慢变低 4脚 13.5v 正常 5.6.。7 ,8 脚 3.3v正常
问题找到了 ,更换pq49 故障解决了

总结:维修不能单单凭自己的武断,要有自己的维修思路 要脚踏实地 说的因为 所以

网友:
....很是郁闷呐 这故障

网友:
3.3v run有问题,你后面的1.8v还能测得到?

网友:
更别说vore1.03v 电压了

网友:
开机 就是这样的 3.3v_run的电压 有 我说了 只不过慢慢变小的
1.8v 1.03v vcore 1.25v 1.5v的电压 都是正常的,
你自己可以做一下试验,或者分析一下图纸吧

网友:
还有一个电压是 3.3v_sus 正常 由pq48提供 图纸的49页

网友:
         1.8v_run 是 pu3,TPS51116的22脚是由 5v_run 供电的 图纸 56页 供电是+PWR_SRC 已  3.3v_run 关系无关;
           vcore的 ISL6208 pu4 供电20脚是由+5V_ALW 提供的 39脚与3.3V_RUN 有关3.3V_RUN开始电压有,不过变小 所以vcore上面有电压值,而且正常;
  5#不知道 我说的对吗

网友:
最开始就应该量电压的,0.4就去热显卡?

网友:
就是就是,电流0.4就去加焊显卡啊?

网友:
10#这个机器 1400的 有通病 所以 一般就没有测试电流  习惯性的加焊
   自己常规性的错误
11#我不知道你要我细说 的是 电压的判断还是 故障的判断,分析

网友:
一般来说0.4A的电流还没到显卡啊  一后像这种情况应该先确定好问题再下手修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