坛子里有用汇能在线测试仪的吗

楼主(2011-06-03):
坛子里有用汇能在线测试仪的吗,最近想买一个,不知道用的人多不多,实用吗?

网友:
买在线测试仪要慎重,尤其是二手的,我们用的那台2000DX/B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接触不良,修了也还会反复发作,已经被我放在架子上供起来了。

网友:
网上 看到个介绍的,的确很强大,说不定以后和BGA一样是维修必备工具

网友:
楼上,请放心,它以后不会和BGA一样是维修必备工具

网友(点评):
何以见得?

网友:
宇光老兄,看来你是使用过汇能在线测试仪了。请教个问题,该仪器在元件离线的情况下测量是否准确?支持的器件多吗?

网友:
不要买。没啥用处。还不如搞个好点的万用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离线测试还是比较准的,支持的测试元件主要有74、4000、4500标准逻辑IC,常见运算,常见通讯接口IC,少数RAM,一些像8155这类的I/O扩展IC。不过对于低电压版74、4000、4500测试,需要高价位的机型才行。
它的ASA功能很实用,万用表在这方面和它没法比。

网友:
用HN2600DX/B的路过

网友:
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,几万块钱的东西,买与不买,纠结中.....

网友:
买不买是看你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。如果有钱,技术还不怎么好的话,建议买一个,的确可以给你起到挺大帮助的;如果钱不多,技术上没什么问题的话,就别买了。

网友(2011-07-04):
宇光为什么不给我介绍个生意呢 呵呵 我可是正规代理呢

网友:
下次吧,你的这次生意被我不小心搅黄了,恕罪恕罪

网友:
不过嘛,如果你帮我把栏目搞好的话(你那么多维修实例也不发几个),我可以帮你打打广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