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了内存几秒就掉电

楼主(2011-06-03):
华硕ptgd1-la没有上内存就不掉电,老是在报警没有内存,上了内存几秒就掉电

网友:
不上内存的时候掉电吗? 不掉的话你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。
压北桥试试, BIOS, 很多问题引起不过内存的。

网友:
谢谢版主,内存的电压正常,不上内存就不掉电,北桥压啦

网友:
除了电压,其他工作条件查下啊,总线,时钟

网友:
摁北桥还掉嘛

网友:
是不是内存条的问题,换过内存试了没,还是内存槽里有没有短路。

网友:
这应该是内存不过,内存槽洗洗,或换个内存看看,

网友:
换内存 试试看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  条件啊    要是不行的话  再    考虑  桥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