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白光942主控板上两颗电位器的分别的作用。

楼主(2011-06-03):
请教白光942主控板上两颗电位器分别的作用。如果误调了后会有什么后果?是不是每台942主控板上两个电位器在出厂时所设置的阻值都是一致的?可调节两个电位器来给焊台进行温度补偿吗?

网友:
那两个电位器最好不要乱调整,一个是温度粗调还有一个是细调,如果感觉温度不够应该是要还烙铁头或者是加热芯的问题

网友:
这位朋友,上图从左到右,哪个是温度粗调,哪个是温度细调呢?

网友A:
量一下电阻吧,一般阻值大的是细调,阻值小的是粗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一下电阻吧,一般阻值大的是细调,阻值小的是粗调

多谢指点。

网友B:
一个是调斜率的,一个是校验温度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是调斜率的,一个是校验温度的,

高手请教下,正常校温是调左边哪颗还是右边那颗呢? 还有调斜率是个什么东东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斜率应该是加热速率。像BGA焊台里的一样。

多谢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