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6535s 清洗风扇不开机!!!!!!!

楼主(2011-06-03):
今天客户拿了台6535s的机器说要清洗风扇,说用着就会死机,
电脑差开一看风扇是挺脏的,清洗完后装起来,电脑竟然不开机了。。。。。
郁闷死了,
板子是AMD的,集显
按开机键能上电,键盘旁边的两个指示灯一直在闪,就是不开机,内存,CPU都换过了, 北桥也丛植了,还是不行!!!!!!!

不然就要赔板子了。。。。。

各位大虾  求解???????

网友:
一般来讲,这个板子你是陪定了,这个板子很难修的。

网友:
那就刷个BIOS试试,AMD一般CPU坏的多!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机子不能着急,仔细想想碰到哪里没有?或你换换CPU和内存试试。

网友:
这问题我遇到过   刷BIOS就好了    过一天又不行了 等一直在闪    后来吹了北桥就好了

网友:
  唉 6535S  超级难修啊

网友:
这板子烦死不按套路出牌。我这前遇到一台是有一个APL5913你可以参考一下!

网友:
电源。。换个电源试试。我之前也遇过。还有就是CPU座空焊了

网友:
清理散热也是有风险的。弄不好赔板的。

网友:
amd的东西就这样的

网友:
压下CPU座子看看

网友:
CPU加焊下,还有用个原装的电源看下!

网友:
一般来说   步骤  刷BIOS  换CPU  内存  压北桥  风枪吹 北桥  压CPU座子

网友:
  是挺麻烦的。。清之前有没有开机试过?

网友:
我之前有台也是这样  之后没修好 发到深圳 原来是短线了

网友:
电流跑多少A????

网友:
看下电流 跑多少 判断一下什么没过 然后修什么 别着急额

网友:
CPU坏得比较多!

网友:
不稳定的机器,摸一下不行了。你可以刷BIOS,换U,吹南北桥。特别要拔了内存反复开机几次,看是否亮

网友:
HP的机器就是垃圾,我上次也是清洗风扇后CPU就坏了。郁闷啊

网友:
徐州有的维修同行除尘三四 十就接活了,像这种赔主板和CPU多遇到几次,他就不敢降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