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点亮过程超慢,求解

楼主(2011-06-03):
最近修了几台T61,显卡问题不用说了,拔掉做显卡,点亮进系统运行正常,问题是从上电到出现LOGO很慢,用跑码卡看在4A停了,大概要等5秒再跳到59,又要等5秒然后点亮,以为是显卡没做好,拔掉重做还是这样,3台都是这个问题,奇了怪了,有没兄弟遇到过这个问题?
显卡

网友:
这种显卡很难做的,有可能还是桥没做好。

网友:
把COMS电池插上去,第一次就是慢,后来就会好了

网友:
回2楼 我也想过是没做好,可是3台都没做好我真有点不信。
回3楼版主,COMS电池插上了,不管点多少次都一样慢。
客户倒没什么意见,我心里觉得不踏实,想不明白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不简单?你把原装内存插在下面再看看

网友:
第一次开机是有点慢

网友:
三楼正解,把COMS电池插上去,第一次就是慢

网友:
我遇到的是第一次慢 没有遇到换了之后以后每次都慢的

网友:
外设呢 外设排除一下
我遇到过光驱坏 点亮很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