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问题 开机一会就黑屏

楼主(2011-06-03):
开机过一会就变黑 最后什么都看不到 显卡那里坏了(换个显卡就好了)  昂达雷霆X550  256MB 终极版   各位帮帮忙  谢谢

网友:
多半是芯片的问题,我一块8500GT显卡跟你一样,能进到WIN滚动的那里黑屏后就不显示了。我有二块这样的显卡,什么元件都对换了,只有芯片没换,都一样的现像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温度过高加个风扇试

网友:
是不是GPU有问题啊?

网友:
我想也是温度过高。。。。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

网友:
先加焊试试呗,GPU出问题的比较多

网友:
量量各个供电正常不,GPU散热好不好的,如果正常的话就先加焊,不行就换GPU吧

网友:
测测供电  阻值 ,降频,电容,最后在加焊GPU

网友:
是不是芯片坏了,先加焊下试试。

网友:
先加焊试一下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