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图纸,CL-151G31(MRT) v0.2

楼主(2011-06-03):
一个没有见过的显示器,前面没有牌子。只看到后面LCD MONITOR                  MODEL NO:CL-150G

DC12V供电的。那个知道这个图纸,有个8脚芯片4403 AD2X13,坏掉,不知道怎么替换。那个给个图纸。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是CHUNGHWA  CLAA150XG 15寸的驱动板

网友:
还真没有人知道这个吗

网友:
是CTX的, 不是杂牌,,你说是显示器坏了,还是外接电源坏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驱动板坏掉了,一个屏供电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