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不了网,如何解决

楼主(2011-06-03):
昨天遇到个联想的台式机,新机器,刚买了不几天.一开始是别的网站都能正常打开,就是所有的邮箱都登陆不了,判断为中毒了,重装系统,一切顺利,驱动等等都很正常,重起一下,如果没有问题就准备收钱闪人了.可是这时候问题出现了,重起之后打不开网络连接了~~重起N次,结果都是一样,发现注销之后,网络连接可以打开了,可以正常上网,求大家指教是什么问题~~现在那机器的问题还没解决呢(个人怀疑是电脑别的分区里还是有毒,但是当时机主别的分区里有资料,不让格盘)

网友(点评):
这种情况你就说 不分区 就这样 对付用 没别的办法 要么备份资料 重新分区吧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一下,,,如果是,,,就格盘

网友:
先备份再格盘

网友:
再就是重新设置一下bios参数

网友:
人家拿到售后去弄了,哎,钱没挣到不说,还没弄明白到底杂回事

网友:
另外就是我不知道按哪个键能进BIOS~~很神奇~~按F2,DEL,F12,F10~~都进不了

网友(点评):
现在有些机子是 回车进去的。还有按esc也有的

网友(点评):
什么, 还有 回车的 ESC 真是 学习了这些键也是 我想我真是开眼界啦

网友(点评):
还少个F1吧 也可以进 有的机器是这样的

网友:
只试出来按F12能进BOOT选项了,郁闷

网友:
屏幕上也没提示按什么键能进BIOS

网友(点评):
提示按回车键进入选单呀,进入后有个进bios,有个进启动菜单什么的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DEL。好像BOOT有进BIOS的

网友:
是啊,一般都是DEL,可是按了好几次,都无效,难道能设置的不让进BIOS么~~我就知道在BIOS里可以设置不能直接按快捷键就进BOOT选项,还没遇到过不让进BIOS的呢~~

网友(点评):
你短接下电池看看 如果还不行的话应该是BIOS自己有点问题

网友:
不让格盘就很难根治了,你用360急救箱试试吧

网友:
我汗,直接再做个系统就是了。长有的事。。换个系统包就是了!

换系统包 不重新分区 你能保证后面分区文件不感染系统 开玩笑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问题是换了好几个系统了,还是那样

网友(点评):
清mbr,再清每个盘里的autorun文件后重装系统即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一开始就试了,无效

网友:
重分区试试

网友:
能发包么还是发不出去包,也收不到包。仔细看看能不能发包!不能发包,也不能收包的话驱动原装。那估计的动南桥了!哦,还有最后硬装希望。都没问题的话就动南桥吧。

网友:
动南桥。。?这是高风险的。先试好,换个硬盘或者加独立网卡来试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那有那么可怕 高风险?那天天在修芯片 都是高风险 就玩完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起或者关机之后,就上不了网,必须注销一下,才能上网,注销之后上网一切正常,能发能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原装驱动是WIN7系统的,人家不用WIN7,只用XP的,XP的没有原装驱动盘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人家新买的机器还没几天,就动南桥~~今天人家就去找售后了,保三年啊保三年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