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的T60P 玩游戏温度高,求解。

楼主(2011-06-03):
自己的T60P 用了两年多了,去年打CF非常正点,一年没玩了,今天下来玩玩,20-30分钟居然自动待机,断电。
   特意从售后搞了块原装的散热片加风扇,之前的风扇几乎不用转,换好之后风扇几乎不停了。
想玩玩CF 有没有绝招。求解中,,,

网友:
加上散热底座了,一样的。。别沉啊,顶起····
   真想玩玩穿越了···手痒,心痒。。

网友:
看是什么芯片温度高 一般是显卡 X1300 X1400 好像没内置温度传感器 系统下无法看到温度 显卡芯片不要加铜片就用原装的硅胶垫 看不到温度就无法调整铜片的厚度位置

网友:
V5200 ATI   现在看到CPU温度高呢,经常上90

网友:
NND  各种加,加硅胶,加外置风扇,加内存

网友:
哈哈哈哈哈哈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  终于有效果了·· 等待实践中,,,
我把风扇拆下 散热片用润滑油全洗了  风扇用润滑油喷得掉水,
把CPU上面全打硅胶, 显卡有导热泡棉 没接触好的地方再加满硅胶。
发现键盘底部是金属的, CPU上面位置  显卡上面位置,加满导热泡棉把散热片跟键盘连上。  键盘都鼓鼓的了。
进系统  CPU温度比硬盘还低   28度。
装CF   CPU使用40-60%之间   CPU 60度就上不去了。哈哈哈哈····现在平均45度
等待CF实践中·····

网友:
OK 玩了一局爆破一局运输船一局生化·   退出来CPU温度55 度· 一下又降到40度  哈哈 解决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4023797

这个软件很爽 只要散热器安装好了,降温绝对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