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G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1-06-03):
此机器换了新键盘,键盘接口也打了阻值,没有发现不对的,所有的键都不能用,会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吗?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换,要插那几个条件去排除呢?待高手指点!

昭阳E42G LA-3541P-IFTXX_R03_0216_1.pdf

1.22 MB, 阅读权限: 70, 下载次数: 2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接口阻值正常的话。最好先找个键盘换一下,如果还不行可能是键盘控制芯片坏了
如果有BIOS。可以刷一下。BIOS坏了也会这样的

网友:
如果键盘是好的,只能先加焊IO试试了,不行的话换一个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刚定的IO等明天看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上完什么情况,要回复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!一定一定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IO换了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