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修机器 SONY MBX-65 无图艰难维修

楼主(2011-06-03):
刚换了环境。老板拿了几片三修板给我修!其中一片SONY的不触发。。MBX-65 无图纸!电源小板换过确认是好的。。南桥北桥换过确认是好的!,开机芯片换过确认是好的。。因为有片一样的板对照的修的。。
拿手上的之前学徒正拿着板子修。。我拿过来一看。。0,05的待机电流。0.00看南桥晶振方向有反。并且晶振旁边有少了电阻
换回方向和补上电阻以后待机电流正常
接着量各大电感的对地阻止,正常。。待机3V 5V正常。。但南桥发烫。。而且USB的数据线阻值为200 更换南桥。很奇怪的这个机器USB阻值正常就为200多!但换过不发烫了。。但还是老样子按开关没反应。。开关3V正常。。
无奈。。没这机器图纸。。然后问旁边的同事。提示我说最初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过CPU。。修好以后插充电和电源板的线的时候烧了就不触发了
但充电电源板已经更换了确认是好的了。。量大板的充电线的接口时没短路并且阻值正常。。

心想既然充电电路烧了那就查开机芯片那边吧。。。仔细的量。在开机芯片下方有2个电阻。。一面3.3V。。一面0V。。断电量对地阻值。。0V那边的阻值为5  2面都通到EC。。断然拆掉EC。。阻值依旧为5.。。这时已经修了2个多小时了。。有些沮丧,。。抽了根烟接着弄!量电阻一边倒EC下边的一个芯片。。拆掉芯片阻值正常了。。更换掉以后上电。。心凉了。。电流从0跳到0.05
VCC3B电压为0.33V。。
还有其他问题!!
头痛。。
今天休战明天再搞。。

第二天量3B的对地 400正常。。正常3.3V  现在0.33V。。。心想或许是哪个MOS坏了。。或者控制信号不够。。找了半天
终于在那种小的8脚MOS管旁边发现掉件了个电阻。。此电阻为3.3M转换3B电压的控制脚接连电阻。。掉件掉的都把焊盘掉了。。
飞线接上。。开始上电了

可爱的SONY LOGO出现了。。维修结束

原创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会有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