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猫的电源变压器的维修问题!

楼主(2011-06-03):
最近翻出一堆以前那种大头式的,路由器或猫的变压器。。
经测量都是无输出,外观良好。。

拆开看,发现个小问题,在变压器上,交流220V那一端,都串联有一个方形的温度保险丝。。AUPO RH125℃ 2A 250V,
用胶带缠到线圈上。。。。
不明白这个能起什么作用?  直接拿掉,可以有输出,不过用不长时间温度超高,烫手。。

一时又找不到代换的东东,,谁知道这个原件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(点评):
当变压器次级有短路,变压器过载、高温,这个保护器就起作用了。原装的变压器都有这个。

网友:
那个就是个温度保险丝,不要也可以。就是下次坏了,只能换变压器了。

网友:
路由器、猫都是长时间工作,尤其在夏天温度比较高,发热明显,就是用这个自我保护吧。

网友:
没它也行,只是温度保护没有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好像都发过N多次了,审请专利也先要了解下市场吧

网友:
温度保险丝 就像你家电饭锅的温度保险一样 温度过高就保险丝就断了  你的变压器很烫  换了也白换 先排除变压器及后面有无过载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