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怎么找

楼主(2011-06-03):
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怎么找

网友:
用万用表测试,,就知道啦。。。

网友:
不是,供电,地线,信号,开关

网友:
  供电 接地  开启   亮度调节

网友:
一般为5V。阻值500左右!希望找到了

网友:
EC      上会有标识的比如ON/OFF或     LCD    等

网友:
找到三极管的基极,或者找到ON/OFF或BLON

网友:
接到电源和地后,就剩下2、3根线了,,,

网友:
要借助可调电源和万用表来找。

网友:
开关机的时候有一个电压从无到有,一般0-5V左右变化。

网友:
12v 5v 3.3 地

网友:
是一台笔记本的显示器带有高压条我想改成液晶显示器,高压条我想用笔记本自带的高压条,然后要飞供电,与开启与接地,开启到通用驱动板上,开启我不知道怎么能找到

网友:
路过踩一下

376057772 -8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你带电测,要小心我上次测的时候不小心烧了EC。一般就是中间2..3PIN。

网友:
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连接的那条线。其中有个开启信号3.3V。那个就是了。

网友:
找三极管的基极

网友:
除去供电和接地,剩下就是开启和亮度调节了,表笔一端接地,另一端接其中一个脚,按开机键,有电压跳变的就是开启脚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看图纸2 可以用个COMS电池一脚接地另外一脚捅,注意风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