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 8734 SHDN信号电路分析

楼主(2011-06-03):
请高手帮忙分析下SHDN这一路是怎么工作的.小弟在这里谢谢了.

网友(点评):
重点检查LDO

网友:
现在故障是芯片发烫,SHDN电是19V.这个应该是2~3V左右吧.我也不太清楚.

网友(点评):
芯片发烫要注意LDO的负载..因为LDO没有保护,如果有短路也会拼命输出,导致发烫..

网友:
有V+和SHDN后,MAX8734就开始输出LDO5和LDO3这2个线性电压,这2个电压去MAX8734的BST脚和IO,还有其他芯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各大电压也没有短路.可以触发,触发之后芯片温度正觉3 5V正常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LDO不是有供电就会有输出的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LDO  是在供电或SHDN后才出来的  ON3   ON5是开启3V和5V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我认为是有供电就会输出LDO的,高手帮讲讲我那里错了.

网友:
SHDN是19V应该正常吧。我认为只要供电正常,SHDN是高电平,就应该输出LDO的。我是也新手。

网友:
我修过线性的3v5v断路,待机芯片发烫

网友:
19V正常的。你查一下其它供电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修了三天没修好,客户拿走了.1.2修出来也没什么希望.南北桥都被人割线了.

网友:
我认为 SHD#信号有19V是正常的

网友:
南北桥都被人割线了.   太狠了。。。

网友:
板子断开线了的 不好修

网友:
断了线  是不

网友:
继续 学习学习学习

拂泪飞花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换个芯片吧没思路了就换换东西

芯超科技小俊 -2 不负责任的回答,无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