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显示器指示灯亮不显示

楼主(2011-06-03):
今天接收了一台CRT显示器.通电后指示灯亮不显示.开机测量电压,都正常.但是行声芯片的供电没有.这个供电是由CPU 控制的.测量CPU供电正常.时钟有电压.复位也有电压.行场同步信号电压也有.KA7R12B这个管子也换了.不知道什么坏了

网友:
高手在那里哦

网友:
期待高手解答

网友:
CPU控制这个电压,控制管如果是好的,那就可能CPU或24CXX的问题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同意四楼观点。
测量CPU开启12V的控制脚,如果按开机键或加电后,没有任何输出,查CPU工作三要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