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经验。小常识!!推荐看下。

楼主(2011-06-03):
显卡型号:S—英雄7300GT
显卡问题:不显示,无显存电压
显卡图片:图1
                 图2
维修过程:目测外观没有问题,上电测试,开机码卡跑码C1停留,量显卡供电1。2V ,量显存供电1。8V没有出来,打显存供电阻值正常,更换显存控制芯片RT9259,效果依旧,在换2个场管,无效,有点小郁闷,拿起显卡看了下在显存供电旁边有个大的贴片电感《如图2右下脚》,虽然拿起电表量其阻值正常,也导通,但是看到那电感我就知道1。8V马上就会出来了。马上拿起烙铁给电感2端加焊,上电1。8V出来了。
问题原因:一般情况下碰到那问题的人都有这么一种想法,就是量其电感不导通而觉得其没有问题,而实际上他导通了也是有问题的,这种情况叫做伪导通。但是FB不到 ,所以不出电压。就没有电压输过来。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月饼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加焊电感就行了?如果电感不过电,焊盘存在虚焊,那其中一端应该可以测量到电压的吧,伪导通,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...学习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确实,电感一端是可以量到电压的,但是他送到显存电压这端就没有电压了。

网友:
真不错  学习了

月饼 -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一般量显存电压应该量电感两端,如一端有,加焊电感或换,两端无,查其他部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想你是搞错了,我所说的电感并不是显存电压的那个电感线圈,而是他旁边的那个大的贴片电感。。。

网友:
照片不清晰  看不出来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楼主,我这有片影驰8600GS的显卡,没有GPU供电,也没有显存供电。查两个场馆,控制级都无电压,主控芯片为P2349PWF 80   U-F8252   G-064211.芯片上有这么三行参数,不知道型号是哪一行。给点思路,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你可以把你那芯片的图片发给我看下吗??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少见,不过今天又学习谢谢LZ

网友:
真的很少见贴片大电容就常有这样的!

网友:
学习了,顶顶

月饼 -9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图是看懂了,可是能具体说说是怎么测显卡供电,显存供电吗?

网友:
       很好

月饼 -17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好经验,维修就是要细心,不然查半天都查不出来是电感开路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显卡显存供电没有电压,量那电感是导通的,然后电感输出端没有电压,输入端有电压,出现这情况的可能就要么就是伪导通,其实也就是和氧化的性质差不多。。

网友:
不错,借鉴学习经验。

月饼 -1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电压怎么测的

网友:
很特殊的例子啊!     学习了!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这个事

网友:
应该是接触不良,造成假导通

网友:
细心做事,开心分享。向你看齐@

网友:
有学习一下。电感也会虚焊、

网友:
上图的时候画个圈圈嘛,都搞不清是哪个

网友:
显卡不显示,我一般都是先做主芯片,呵呵

网友:
第一次听到伪导通,受教了。

网友:
电感也会虚汗,学习了。

网友:
电脑维修就是要细心啊  要不  修到显存控制芯片 后没用的话我就不想修了

网友:
楼主很细心,像这种小问题很容易难倒一些人

网友:
弄显卡很少像楼主这么细心

网友:
话说回来,这行业不细心不行啊。想提高技术就必须得细心,要去深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确实,电感一端是可以量到电压的,但是他送到显存电压这端就没有电压了

网友:
电感虚焊属于正常现象

网友:
电感也空焊······见得比较少   除非是后级电流过大导致虚焊的

网友:
传说的中虚汗......

网友:
这种情况不多见啊,平时遇到很多主芯片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