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2天遇到特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过没。求助哦!

楼主(2011-06-03):
因为我是新人 积分不够 只能在这里发帖求助。

今天遇到一个deel1501 的本本。暗屏。
问题特别复杂。
他能用的时候用几天都是正常的   今天早上客服又把本本拿来。 拿来一看暗屏。刚拆一半 又亮了 。怎么都不出问题

以前他换过高压条了。。他拿到dell维修站 去 维修站也无法解决。就这样问题。搞的火大。

偶尔出现暗屏。。就是灯管没工作、 一上午都不能工作。 但是一拿到我们这灯管就亮了 。找不到下手啊。排除灯管问题。灯管不亮的时候 换了屏接也不亮、
高压条也换过了 他都换了2跟原装高压了。都是在deel维修站更换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他那电压的问题啊~~

网友:
那你看看主板有没有进水

网友:
电压一切正常 没进过水的

网友:
是不是有开焊或接触不良的可能?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屏线。屏线里一般包含有开启背光的信号和背光状态的信号。如果这两根线内部接触不良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很可能是你拆的时候因为开合屏把屏线内部断路的地方又接触上了。当然屏线插头接触不良也有可能。拆的时候重新插拔插头,它又接触好了。

网友:
抱歉。我点击“发表回复”后,页面上显示“内部错误”。以为没发表成功,于是又点了两次,每次都提示“内部错误”。结果刷新页面后,才发现同一个回复连续发了几遍。麻烦版主把多余的删了吧。多谢!

网友:
谢谢哈 下次客服再拿来的时候 我试试看了

网友:
我也刚学不太懂,看了积累点印象

网友:
肯定哪地方接触不好 说不准帮您顶贴

网友:
主板上的问题  原因还在等待 客户时间忙不留下

网友:
电压是不是不稳定

网友:
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遇到过,我碰到的是IBM T41 客户也是说用几天就会黑屏,拿到我店里测了三天都没出现黑屏,最终因为无从下手把机子还给客户了。

网友:
看看高压条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这问题我遇到过,是东芝的本本,也是暗屏,最后把屏线卸下,胶带去掉后看见里面一根线莫名其妙的短了,没有烧的痕迹,焊接好就OK了。你看看屏线吧,建议。

网友:
屏暗的时候测下高压条的电压看哪个没有。看是主板没出还是主板出了没到高压条上去。这样你就可以排除一部分了。

网友(2011-07-04):
屏线、接口重点检查下了

网友:
不亮的时候,你动一下屏线看可行

网友A:
这个问题还是没没解决到 客户自己也不拿来了 呵呵

网友B:
vcc .gnd.adj.on.都正常不? 你说的高压板你换过,那一定就是灯管的问题了。 我遇到过一个灯管用其他高压板点的亮正常,本机点就工作不正常 ,直接换个灯管就好了

网友:
估计是屏线或者哪里没接触好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