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40笔记本主板掉电保护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6-03):
X40的主板,最开始是同行接的,加电不跑码,没搞定,又交给另同行修,被他修到加电掉电保护的状态了,他讲搞不定让我帮忙看看。
拿到主板,南桥,TB ,U57MAX1845 等N多地方被动过。   拿到主板也没有急着上电,先量测主板没发现短路等异常,上电源,待机电流0.03,一触发,掉电,待机电流都没了,看到这现象,我就把其动过的TB给换了一颗,换了之后加电不在保护掉电,但电还是加不上去,直接换南桥,换完南桥之后,电流能加上去,但是南桥没复位,查南桥供电正常,查14.318发现没有波形,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, 供电,PG,控制都正常,就是没工作,于是换个时钟芯片,于是加电,但不跑码,量测CPURST这信号也出来了,一般在量测到CPURST有正常产生时,我不太会去考虑电压的问题了,一看到BIOS也被动,先刷个BIOS,刷完之后,没好,又围着时钟,北桥,CPU周边的电路量测,没有发现异常。没思路了,于是加焊CPU座子,还是不跑码,这时维修陷入了僵局,休息30分,抽根烟,又从新想个思路,于是打LPC总线,发现没反应,我觉得看看ADS#信号,发现CPU没寻址,仔细测每组电感上的电压量,产生1.8M的电感上电压只有1.2V,看来故障点就在这了。量测1845的各工作条件正常,一想起这种板子的电容出问题多就直接把接1.8M的那颗电解电容给换了。这下静下心来想一想,直接找第二脚的FB上的电阻,果然不正常,其中一电阻坏了,更换,1.8M正常产生,开机,跑码。亮!然后看到其PGOOD直接没有引用,这下就明白在电压没有正常产生时CPURST会正常产生了,呵呵,喝酒庆祝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下为什么电流到0.03就直接换南桥,其它条件不需要测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