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31M-ES2C 橙3.3V对地12欧

楼主(2011-06-03):
GA-G31M-ES2C 橙3.3V对地12欧 依次拆除IO,网卡,声卡,时钟IC,南桥,北桥,依旧短路。请问是不是板层间短路,可是外观上看没有什么板上烧黑的痕迹。

网友:
3.3  连接了大部分  看看是不是还有没有拆除的

网友:
是不是桥有问题啊

网友:
我想的跟你差比多南北桥都拆啦  一定是板层短路

网友:
3.3V用的地方太多了,有些管子也用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反正已经拆得差不多了,查一下如果内存或桥供电是由橙线转换的,也拆了吧,另外把9173或者83310也拆了,反正用万用表测一下谁和橙线相连的,全拆了。非要弄个究竟出来。

网友:
楼主有可调电源的话,飞两条线出来,接可调电源,用1-1.5A烧,摸摸哪里发热,盲目拆太废时间

网友:
问题是摸不到哪里烫

网友:
技嘉主板橙线阻值10欧姆是狠常见的 正常的

网友:
现在很多高端板子3.3V阻值偏低都属正常现象,只要不是完全对地为零欧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,不光是新板,有些较老的主板3.3V对地只有十几也属于正常。要看楼上的具体故障是什么

网友:
我用刚新购的MSI  G41测得3.3V对地阻止25

网友:
楼上的意思,橙3.3,12是完全正常的?

网友:
图纸也看了,所有与3.3V相连的零件都不会产生这么低的阻值啊

网友:
有没有朋友有这款板,实测一下做个证实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