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多说,不解释,秒杀一映泰主板,不上电

楼主(2011-06-03):
早上接到客户的一块主板,没反映,大致一看,心想,又要烤桥了。
但本人有个习惯,总喜欢去量那些管子,因为问题很多都出在管子什么的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结果,如图。换了一个就OK了。

网友(点评):
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说,那个是桥供电吧

网友:
这样的主板,我修的一半都是烤的,也有烤不好的,还有就是管子了,CPU座边上,内存边上,桥附近管子的当然换了就好,复杂了就不修了。呵呵,水平有限。

网友:
烤的很多,这映泰板。先量供电再烤。

网友:
图片看不清楚你换了哪个管子,说明也不清楚。。

网友:
看不清楚吗?就是映泰标志边上的管子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换的是电感旁的那的场管对吗

网友:
换的哪个管子楼主画个圈啊

网友:
这样的还是不要秒的好,应该询问下客户再检查下电源IC
象这种炸的四分五裂的都是有故事的,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啊,就是那个啊!

网友:
怎么用的 太厉害了

网友:
上次接到客户一台主机,开不了机,打开机箱一看,七彩虹的主板,桥边上的一个MOS管烧得比你这还厉害,心想,哈哈赚钱机会来了,跟客户说主板报废了,烧成这样只有换板了,这个已经完全没用了,客户很听话,换了块新板,哈哈,然后坏板就被无条件收了

网友(点评):
坏板真坏了吗?你挺滑的嘛!

网友:
有外伤的板子一律让客户换新的

网友:
是南北桥供电的上管吧

网友:
那是什么管你知道吗?做什么用的啊?

网友:
怎么连个过程也没有呢?

网友:
楼主和我们抓迷藏呢?

网友:
呵呵   呵呵  楼主的经验没学到  不过楼下的 谈商经验还是学到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