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EFORCE GO6200能代换GF-GO7300-B-N-A3吗?

楼主(2011-06-03):
GEFORCE GO6200能代换GF-GO7300-B-N-A3吗?请问哪位师傅知道不?有无尝试过?

网友:
肯定不能吗    换了不会点的

网友:
没试过,但我觉得肯定不行。

网友:
芯片大小一样 就能代换

网友:
请问楼上,有无亲身试过呀?

网友:
看焊盘大小和点位是不是一样  是了就应该可以代换的吧

网友:
不可以代换

网友:
不可能的,芯片的代换最好用同种型号的。

网友:
应该不行,看看这个贴 代换的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read&tid=305673

网友:
不行的,这两个芯片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