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MF520J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1-06-03):
此板故障现象和前几天 <不懂拒绝> 发的一个精英geforce6100sm-m点不亮维修实例相似。
最近也没事,顺便编辑了一下就发上来了。
主板型号:磐正MF520J
故障现象:不跑码
维修思路:供电 时钟 复位
维修经过:板号

上电测试,复位灯常亮。测量内存电压正常,桥供电正常,VCORE供电也正常,由于没找到
+1.2V-HT这个电压就没去量。于是去测了CPU假负载上的PG信号,也是没电压。而南桥要想
发出CPU-PWROK信号必须要得到HTT-VLD#给南桥,南桥才发出CPU-PWROK.
于是在CPU座子附近看到一个八脚IC,型号是W83310S-R2。(一直给架子遮住了)于是测量图
中CB22,没电压。于是测量W83310S-R2 5678脚电压3.3V,算了先换了再说于是找个芯片换上
去,涛声依旧。

下了份PDF,看了下3脚是参考电压,而我现在的板子上没有电压。个板子上这两个
电阻连接到1脚,而这里有两种情况导致这个VREF变低
第一种情况:这两个分压电阻出问题。
第二种情况:图中三极管前面的电路出问题,一直导通拉低这个参考电压

先走第一种情况  这两个阻一个是68A和301,68A=499欧  301=300  板上测量68A的电阻感觉
变大了,不确定好坏。摘下来测量电阻开路了,变成2千多欧。问题找了。但是这个68A是个精
密电阻,又找不到。这可难不到我。开始变更。用电阻分压器一找。几下就被我找到匹配的了,
一个822,一个472.这两个电阻很常见。

是更换上去3脚电压1.2V,4脚电压1.2V。复位正常,
点亮显示器!

网友:
LZ辛苦了,真是牛人啊。帖子产量真高,而且质量也很高啊。呵呵,佩服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楼主,68A的那个电阻阻值为499欧,这个是从何得知的啊。另外由于找不到这个499欧的电阻所以用822和472来代换68A和301是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他是精密电阻, 你可以找个精密电阻对照表查下。
那个两个电阻我都用822和472电阻代换的。

网友:
VLDT +1.2V-HT
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压是什么电压
VCORE供电 是CPU核心供电吗?

网友(点评):
一个电压,只是叫法不一样。VCORE是CPU核心供电

网友:
VLDT +1.2V-HT
我想问这个电压 是主板那个地方的,他在主板中又什么意义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AMD的板子最后一个产生的电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他的测试点在哪

MSI
一般CPU供电产生之后在产生VLDT

网友:
问楼主是单桥的板子吗。恩楼主讲的真不错

网友(点评):
是单桥的!

网友:
请教下版主CPU上的PG和CPU-PWROK是一个信号吗,他们的作用是什么?
谢谢了!

网友:
这种单桥板,要是我修,我量量就去座桥了,,,,看来还是要仔细测量啊,,,

网友:
学习了。楼主真是高手。

蔡杰赢 -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学习了。楼主真是高手。

网友:
很受用,学习了。。。

蔡杰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一个是总线电压吧

网友:
学习了,厉害!

蔡杰赢 -1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学习了,,,,,不错,维修就是要有思路才行啊

网友:
楼主好技术 好软件

蔡杰赢 -4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而南桥要想发出CPU-PWROK信号必须要得到HTT-VLD#给南桥,南桥才发出CPU-PWROK
请问楼主这个是老师在哪节或是哪个课件中讲解的?

网友(2011-07-19):
是总线电压,也叫vldt电压,或+1.2 HT,叫法不一样而已

网友(2011-08-21):
HTT-VLD#这个信号是ATXPWROK转换过来吗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