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CM5753千兆网卡问题

楼主(2011-06-03):
一台CQ NC6400本本,故障现象为设备管理器里有时候看不到网卡,有时能看到,能认到的时候有发送没接收,IP地址获取不上,拆开后发现网卡型号为BCM5753,千兆BGA封装网卡,加焊以后系统下能看到网卡但是仍无法使用,用IPCONFIG查看MAC地址显示有,笔记本上有个USB口得网卡能装上驱动但是也不能用。
用PCI-E无线网卡能正常使用,从图纸上看BCM5753走的也是PCI-E总线,现在不确定是不是南桥开焊

南桥焊了,网卡也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不简单,能看图纸了,你不是有新式武器了,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不行了就焊焊南桥看看吧

网友:
试一试啊,不是怎么知道?

网友:
遇得到,换一个网卡又要不到好久等你看好了我网卡都换完了。。换了不行就搞SB

网友:
网卡换了 南桥压了故障依旧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那个网络滤波器也是比较容易坏的

网友:
换个网桥试试

网友:
遇到几次能认到网卡,能发送不能接收.换网卡好了,找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