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:
康佳电视, 奇美26寸屏,出现这种怪现象,是哪里坏了?
/ 3 页
康佳电视, 奇美26寸屏,出现这种怪现象,是哪里坏了?

网友(2011-06-03):
刚开机不正常,过一会图像会慢慢变化,我拍下了变化的全过程,
,后来图像会静止不动,然后再变化一会,过一段时间,到最后会完全正常

网友:
楼主没有换个电源板试试吗?前几天遇到一个三洋的32机子,开机一切正常,看上个半个小时,屏幕没有图像,也没有伴音。但是背光是亮的。最后更换电源板解决的。电源板测不出什么问题。出现故障的时候电源电压都很正常。5V 12V 24V 都正常。你可以换个电源板试试。

网友:
如果电源是正常的话,感觉像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电源板不会坏,换了也是一样,确定是屏坏了,屏上可维修的电路部分又这么少,不知道是哪里坏了?因为等一段时间后电视机全部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屏线和屏接口的问题

网友:
屏线和屏接口 要是有问题的话,到后来一定不会工作正常的,

网友:
面板坏了吧???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这个屏绝对坏了,我碰到好多这样的屏了。你看看屏后面有没有一个标注COM的电压测试点,这个电压笔记本屏一般是3V左右,这个大屏就不知道了,屏这个电压不正常会引起这样的现象。

网友:
很像是屏的故障,,,

网友:
t-con温度高吗
多是它不良

网友:
可能是电源板电压不稳还有就是屏本身问题!

网友:
液晶屏坏了啦,笔记本里很多这样的情况!

网友:
屏坏啦。我碰过很多了。

网友:
电源不良的可能性较大。

网友:
LVDS信号送到屏上有丢失,一般接口、屏线、主芯片去查

网友:
这种故障除了屏线,供电等,屏本身的问题比较多吧,查下屏供电的滤波部分和屏主控芯片

网友:
踢坎不良

网友:
关键是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变好。还有就是发现屏面板有点变型,用力在对角压,就会完全正常,所以一定是屏的问题。我意思是说屏上就这么一点电路,从哪里查,或者是查哪一个信号呢?

网友:
屏供电正常的话,屏坏的可能性多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