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跑C1

楼主(2011-06-03):
接修一片主板跑C1求BIOS BG-72 REV:1.0的

网友:
嗯找错地方了把   找BIOS到BIOS专区去找啊   在不行到驱动之家去找  那里应该有啊

网友:
确定是BIOS问题吗  内存的各路供电都查了吗

网友:
查吧 我这也有一个档D0 什么都正常在耍BIOS  编程器还不支持这种格式。。悲剧啊

网友:
去它的官网可以找到的,,,,

网友:
去BIOS专区吧 也可以看看是主板不过内存呢还是不开机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