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T不开机 电流到2.7了 ???

楼主(2011-06-03):
以前在这修过北桥 好了   上次我不知道电流多少 但是这次 加焊 北桥  显卡 都没好  电流都到了2.7了  是跑到哪里了?

网友:
电流到2.7A了,太高了吧,先换个北桥试试吧,还有这个机子的BIOS容易坏。

网友:
接诊断卡看下代码卡在什么地方。

网友:
电流很高啊

是 不是已经亮了

网友:
换CPU试了吗?

网友:
AMD  CPU烧了吧 电流那么高

网友:
有短路吧 电流那么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