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31的板 上反bios 使时钟空焊

楼主(2011-06-03):
  x31的板  一开始正常 刷下bios 上反bios 使时钟空焊!然后拖了下时钟就ok了

网友:
LZ 的意思 是不是 时钟在BIOS的 反面               在焊BIOS 的时候把  时钟整 空焊了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说清楚点啊

网友:
高手啊,怎么查到时钟空焊的?

网友:
bios上反怎么能造成时钟虚汗那,bios上反后时钟过热造成的呢??楼主真幸运

网友:
时钟虚焊和BIOS没关系吧

网友:
上反BIOS时钟会空焊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