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S651B+S962L 不触发!

楼主(2011-06-03):
故障为不触发!测开机P有5V电压。

短接绿线与地,能开机跑码!

测得开机脚到了南桥下面!并且短接开机键有5V到0V变化。
跑绿线经过一个小三极管理样的东西,到了南桥,短接开面键时这个点无跳变。

看资料说这个IO W83697HF不参与开机,那么就是南桥坏了!

这样有没有的修或是加一个开机电路进去!

网友:
杯具了 南桥坏了  !!没有办法拉低PSON了

网友:
看南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吗。3VSB   晶振起振吗,  待机电压好信号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短接绿线可以开机进系统,根3VSB   晶振,  待机电压信号没关系了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短接绿线只是强制性的让他上电,你确定以上信号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南桥坏了,还有绿线跟南桥之间的三极管之类的取下来后侧过SLP_S3#正常吗。

网友:
强行通电ACPI应该在S5状态,CMOS电路是S5到S3,如果内存供电跟ACPI信号无关是能跑码的,南桥待机条件有嫌疑

网友:
换南桥或I/O试试看

网友(点评):
SIS的芯片,开机IO不参与

网友:
跑开机线路看看啊!

网友:
换南桥或者IO

网友:
查开机排针到IO的线路。。

网友:
没看楼主说的么,开机针跑到南桥了,绿线也到南桥,还什么IO啊。如果南桥没没拉低绿线,就是南桥,还有你说的小三级管。。的问题,前提排除晶振等问题

网友:
这个主板我上次修过一块,好像是南桥边上的一个小八角芯片坏了,具体型号记不得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这边上没有任合的4脚管!根你的不一样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不接电源,电池有3V,跳线也有3V,我测晶振二脚有1.2V和1.4V!不知道正常不!其它地方我就不知道测了!能说的详细点吗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能说清点要测哪里吗!

网友:
SIS芯片:开关---南桥---绿线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开关互南桥正常!桥出来没信号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哪有那水平啊,,那你就看南桥有SLP信号,不就行了??没有就干桥

网友:
唉!失误了!没测PCI A14脚,没有3.3V,前面是在强上电时候测的有3.3V,
后来跑了一下5VSB到了CPU边上有个三脚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,PCB上面写
着MP4的字样,不知道是什么管,因为这个管子有烧坏了看不清上面的字

这二个脚短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