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81S被雷击,求此物是什么东西

楼主(2011-06-03):
被雷击,隔离变压器坏了,现在待机0.100 拆掉隔离变压器 网卡芯片 0.96 拆掉一个烧坏的管子 上面写的VE 待机0.80 不触发 这个VE是个什么东西

网友:
是线性稳压芯片,如果不好找的话,先测一下他的输出和输入都是多少V,如果输出和输入相同直连也是可以的;如果不同则不能相连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师 还得问一下 如何连 上面两个 下面三个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待机时,你把具体的电压测一下,然后开机再测一下。发上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关键现在是不开机。。。

网友:
上百度搜搜 稳压块的工作原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先不要管那个芯片,待机电流是多少?系统3V  5V都出来没有啊?

网友:
先测开机电路 啊 那个是次要的

网友:
找电路图或点位图  查这个元件

网友:
待机0.8???这也太高了吧,摸摸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。

网友:
这种小东西华硕机器上应该多的,你找个图纸搜下看一下吗!

网友:
应该是分组供电单元电路控制3.3v,5v,2.5v,1.8v之类的

网友:
这个不像是稳压IC!倒是像是与门之类的单门电路,12脚输入,3脚接地,4脚出,5脚接VCC!如果LZ测下是不是脚位像我说的,是的就是与门之类的门电路了!如果是稳压IC,上面的走线能那么细吗?

网友:
找电路图对照最准。这样找代用的元件也方便。

网友:
还是找图纸确认一下吧 芯片上面的字都是代码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图纸么?   这个应该是门。  看图纸呗,电压一样就可以连过去

网友:
还是要看一下图线那个位是啥子就晓得了。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芯片上没啥子字的,一看图子就晓得是啥子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