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4的主板CPU供电不足。不知道怎么解决。。

楼主(2011-06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大哥你说清一点啊

网友:
电源部份,再说说你查到哪里呀,

网友:
检查一下其他的供电正常不,看是不是只有CPU没供电

网友:
测场效应管是否击穿。

网友:
供电不足那么有多少供电啊,换电源芯片不行再测周围的小电阻和小电容。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ic有问题啊?